SL400公共点短路大电流。烧机

楼主(2013-06-15):
联想SL400插可调大电流,采用烧机法,电压调到了15V,电流3A左右,手摸主板就发现显卡发烫,不会公共点短路是由于显卡引起的吧。我测显卡供电电感又没短。请教哈

网友:
那就先找短路的,大短一般都是场管,和电容,慢慢查,不要老上电,烧机,有的也不是很明显发烫,

网友:
大短路您可以先斷開後級的負載.再加電燒機.

网友:
公共点短路如果不是电容引起的一般都是某组供电的上管引起的。像你说的情况可以看一下显卡的供电,如果上管短路,就准备把显卡一起换了吧,15V过去不烧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呵呵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联想SL400插可调大电流,采用烧机法,电压调到了15V,电流3A左右
技术真好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