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1.1不触发的妖孽故障

楼主(2013-06-15):
今天接到一张联想g31t-lm 1.1客户说不触发。上电测试果然不触发查开机条件满足。我习惯不触发的都要摸下实时晶振一摸触发了。换晶振谐振电容无果。果断杀南桥,现象一样。郁闷再测条件都对的呀。这种摸晶振触发的一基本都是晶振坏谐振坏和南桥坏还有就是coms跳线错误。观察跳线是对的。于是用万用表则跳线帽不对1.02V电池电压时3V,于是根线路测到在跳线旁有个rj3的电阻。于是把那个电阻断开。电压恢复,在一样的主板上拆了个上上去。触发开机跑马。维修完毕。

网友:
秒杀了啊,呵呵 ..

网友: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我测量我的两块坏板子的跳线帽
电压一个2.55V,一个2.8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你早不测 电池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