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开盘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3-06-15):
新手求问,怎么判断板的好坏,刺头的好坏

网友:
首先你需要有个净化工作台,把手洗干净,细心就行了。单盘片的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
标题和内容好像区别比较大。
不同的板判断的方式有些区别,不过,用好板对比测量阻值和电压是比较好的办法,也可以用MHDD的指示灯做参考。
磁头坏的话,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敲盘。
开盘的话就是胆大心细,多加练习。

网友:
胆大心细,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