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怎么样去保护

楼主(2013-06-15):
求助,灯管就是点不亮

网友:
昨天反复的测试了,其他元件都是好的,就是灯管不亮,灯管也测试过了,是好的,
判断应该是高压板起保护

网友:
去保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要找到病因。

网友:
换通用板,几块钱搞定

网友:
可以先改个通用高压板点一下

网友:
去保护有风险。  具体怎么去。的看什么芯片。  芯片不同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