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暗屏

楼主(2013-06-15):
我手上一台R400的机器暗屏 屏线 高压条换过 故障一样R8没有挂 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保险  蓝牙取了

网友:
面板指示灯可以亮吗

网友:
外接个灯管试过没有???

网友:
有没背光开启

网友:
蓝牙 保险取了 可以了 谢谢  保险换了 OK  蓝牙插上又不行 请问蓝牙怎样弄 拜托了

网友:
蓝牙有问题了吧,这个好排除吧!

网友:
蓝牙插上就烧保险啊 这个怎么试啊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如果客户同意就把蓝牙仍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