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3-06-15):
以前在dell售后做,都是坏了主板直接更换,接触的工作,拆机换东西,在装机,一个螺丝刀跑天下,万用表都不用,打算自学主板维修 最近在恒达田伯涛的维修视频,算是入门吧 ,从基础的隔离保护电路和待机电路还能看懂,讲到ec和信号这一块,有点像天书了,这里向各位大神学习,怎么看电路图,特别是mos管场管 p沟道和n沟道 双n和双p ,我看在电路上用的比较多,有没有捷径 学好这个!能给我一个 焊接的视频 那就太完美了  谢谢大家给我方法,我可以给大家传恒达2013的视频,讲的很全面的

网友:
自己还是顶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的多看图纸!!我也和你一样!!正在奋斗中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基本情况和你差不多。。保护隔离还能懂点 再深点就不懂了。。建议从最基础的电路图看起,分压,整流,倍压电路。放大电路。。。。。很多复杂的电路都是基础电路混联一起的。  还有就是电子元器件识别,测量 。以及在电路中的作用、、、 嘿嘿  另外求恒达2013的视频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基本情况和你差不多。。保护隔离还能懂点 再深点就不懂了。。建议从最基础的电路图看起, ...

邮箱729260394@qq.com   另外说一下在焊接方面 没有捷径的 都是一点一点炼出来的  没事拿块废板多练习练习 时间长了 就好了。。

网友B:
求田伯涛的资料wanssom@163.com

网友:
去基地培训一下,比自学快很多的。

网友:
其实最好去系统学习下。没时间去基地就自学吧,就带着问题学要不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田伯涛的资料

视频已发,共37讲 ,有核心点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   另外说一下在焊接方面 没有捷径的 都是一点一点炼出来的  没事拿块废板多练习练习 时间长了 就好了 ...

视频已发,共37讲 ,有核心点拨

网友:
多看图纸 多跑线路

顺便分享一下田伯涛的资料 邮箱1509422718@qq.com

网友:
老田那玩意就会讲简单的,就会吹,个人认为别的没啥了,除了会修大屁股别的没了,说起老田都是泪啊。兄弟建议还是找月饼大神吧,人家讲的让你心服口服,看了老田的视频简直在浪费时间。

网友:
记住有铅焊锡熔点是232度,焊时加焊油可以防止锡氧化。找坏板多练慢慢就掌握了。
了解MOS管等半导体,要从半导体制作工艺出发。就好理解了。马上要进入量子时代了,电子我也有很多不懂的。
我们共同加油吧。
顺便分享一下田伯涛的资料 邮箱sz8645@126.com

网友:
感激涕零,下了看下,学习,进步!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都想找捷径啊。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我听过月饼老师的课,通俗易懂。普通话也不错,以前的老师说话我听不太清,哈哈

网友:
自学成才实属不易啊,我也看论坛好久了,效果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