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内存跑“D5”立即掉电,不加内存跑“E0”半分钟掉电

楼主(2013-06-15):
加内存跑“D5”立即掉电,不加内存跑“E0”半分钟掉电
杂牌主板,板载CPU电压1.53v,内存电压1.55v,南桥电压1.05v,北桥电压1.16v。
内存的SPD3.3v、reset1.58v(不加内存为0v)、4条时钟0.66v对地值460相等。
有时候还可以点亮但几分钟掉电,没思路了

网友:
你先把灰尘弄干净吧。。。满照片都是灰尘。。。

网友:
现在扫干净了。等待

网友:
断电几分钟就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再开又跑“D5”

网友:
加焊北桥  这种事北桥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击穿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AMD的U啊  换个U试试呢

网友(点评):
志强处理器 是intel的

网友:
此u加焊之。

网友:
加焊北桥  这种事北桥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390

我感觉这个可能有点关系

网友:
加焊CPU吧,这U因特尔什么型号U 我这个不认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击穿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390

网卡是ok的,不短路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正常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390

2代内存我知道有3.3v系统总线,3代有吗,具体哪一个脚。

网友:
就这样弄了几下就没招了啊  刷BIOS来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390

是的应该先想到bios的,可是我这里没有500p,最后没招了才刷,同行要20大洋啊

网友:
此u加焊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429
加焊CPU吧,这U因特尔什么型号U 我这个不认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429

这是通病?还是经验?我试试

不过还要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u是换不了的。。是套包。。;修好了。也卖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个u是换不了的。。是套包。。;修好了。也卖不了几个钱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32535
客户的板拿来修的,板载cpu

网友:
cpu加焊了,没点亮,跑“D5”.现在干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后直接“00‘两秒掉电。叫客户换版!

网友:
有些板缺少供电,是会掉电的。

网友:
板载CPU确实难搞,也不能替换CPU,直接两样同时换。

网友:
供电正常的,原来有时可以点亮的

网友:
电压看不出啥大问题。

网友:
一般建议先刷BIOS,然后再去做桥!还有就是清洗一下内存槽有时能起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