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2G 开机黑屏

楼主(2013-06-15):
宏基4552G 开机黑屏  一开始用着花屏了 关机再开机黑屏 按开机键能关机  偶尔还能显示 显卡是216-0809000 请问 是显卡的问题吗?加焊后 还是黑屏

网友:
有些显卡不一定是虚焊的,有可能是显卡直接坏了!建议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好的 谢谢 可是 偶尔还会亮 啊

网友(点评):
ATI的显卡,直接换,

网友:
你重点量一下显卡的供电,也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