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鼠标插上后屏幕上箭头与实际移动方向相反

楼主(2013-06-15):
本来是别的问题,修好后就成那个状况了

网友:
那你好好看看是不是触摸板的线没插好 我以前遇到过就是线没插好就是跟你的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鼠标的左右键是可以设置成相反的功能作用的,就是你这种情况,你重新调回来就可以了哇。

网友:
对,肯定是软件问题,实在不行  重装个系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