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的单桥7050主板,第一次修,不太会求指导.

楼主(2013-06-15):
主板是ALiveNF7G-FullHD

触发跑码卡504F 一开始看到这码以为是卡内存,所以先测试了内存电压,1.8V正常,SPD电压,3.3V正常,上拉电压0.94V正常.内存时钟电压0.98V..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想不会是卡CPU吧.我测了一下CPU电压1.13V,CPU是3500+.默电是1.35V.
我不知道1.13V能不能点亮这CPU,我又换了个7750.还是1.13V电,
复位电压也有,点了一下复位,检测卡上复位灯正常,但是检测码卡在504F不动,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常复位..没修过这NV芯片组的,
这NV单桥怎样查时钟啊???
第一次碰这板,实在头痛..

蓝色那里有两个管子,S46P81..上管G极产生1.8V,下管是0V.不知道下管有问题不.我找不到替换的.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补充内容 (2013-6-17 14:30):
板子最后植桥好了,就像各位说的那样,档50的确是桥.
不过我先前刷过BIOS,所以MAC地址不见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华擎的通病.下载华擎的MAC120修复工具就好.

补充内容 (2013-6-17 14:31):
1 在主板输出/入插座面板上找到您主板MAC地址号码记下来
2 下载的文件包解压后将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都复制到可开机引导到DOS的U盘上。
3 开启计算机用U盘进入DOS环境

补充内容 (2013-6-17 14:34):
4 进入解压缩后的文档资料夹中,键入mac c [ mac ID ] (例如:mac c 00196681505F)然后按ENTER
(输入更新成功后,屏幕上会显示更新成功的信息画面)
5 重起您的计算机

MAC地址就在主板的并口上面那白色的条型码上..

网友:
查bios 和硬盘 IO

网友:
这种板  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A:
单桥的主板电压都有的话 ,基本上晶振就随之工作了

网友B:
32.768  换一个   不行上BGA加焊桥 就秒了

网友C:
单桥就焊桥,你压一下,或用风枪加热桥。看能跑过么。

网友:
三合一的桥。  一般是桥。  做一下成功率  百分之70

网友:
BIOS已经刚刚刷了,还是跑一样的码.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桥的主板电压都有的话 ,基本上晶振就随之工作了

我没有示波器,不好说,晶振电压也有,1.4V 1.25V两脚..桥的电压也正常.1.3V就只有CPU电压有一点点低,1.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  换一个   不行上BGA加焊桥 就秒了

换32.768需要电容一起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桥就焊桥,你压一下,或用风枪加热桥。看能跑过么。

压过了..不起作用,所以一起没上BGA做桥.

网友:
50这个代码 指的是检测USB控制器 刷BIOS不行 就干桥 可能桥坏了

网友:
NV单桥的时钟集成在桥内部的,它所用的晶振是25MHZ,不是32.768kHZ

网友:
桥加焊试试,不行可能坏了,只能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机晶振工作不正常 也会影响南桥工作条件 和 复位 吧

会影响桥工作的,用示波器打下,看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示波器,不好说,晶振电压也有,1.4V 1.25V两脚..桥的电压也正常.1.3V就只有CPU电压有一点点低,1.13V

晶振可能是好的,没示波器的话,怀疑就先换下看看,我碰到过一台,换上电压也没什么变化,但是就神奇般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过了..不起作用,所以一起没上BGA做桥.

加焊一下吧,以前碰到一个,CPU电压低,最后焊桥后好了。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你用这三个轮番打桥的阻值,上假负载打阻值,PCI假负载打阻值。
打PCI-E X16 32颗电容到桥那头的阻值。
再打USB数据的阻值,一般桥空焊,大面积,一打就打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一下吧,以前碰到一个,CPU电压低,最后焊桥后好了。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你用这三个轮番打桥的阻值, ...

看到过504C的也桥空焊,焊桥就好了。外围查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只能焊桥,要是真是桥空焊,方向搞错了,你再怎么修也是白费的。。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NVIDIA芯片组档50,应该是桥空焊,加焊或更换桥!

网友:
BIOS已经刷过,基本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差不多能判定是桥了。

网友:
我刚换了晶震,还是一样..我现在开始怀疑桥坏多过桥虚焊,因为这板的成色9成新.看了一下客户硬盘的通电时间,08年到13年,使用不到200天..

网友F:
可以加焊下桥 估计是桥的问题  挡  50  桥有可能空焊

网友:
单桥跑50,多数是桥问题,你可以拿风枪现在桥背面烤烤看跑过不

网友:
桥容易虚焊,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焊下桥 估计是桥的问题  挡  50  桥有可能空焊

谢谢各位了,已修好了.的确是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