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七喜LW98
插上电源灯亮几秒 然后灭了 在开没反应
拆机发现5V掉电
5V掉电会事什么问题呢
麻烦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掉电

网友:
掉电问题解决了 是电源的问题 现在不掉了 屏闪一下就黑了 改了通用的高压 12V 5V还是闪一下
难道要注意什么吗 ?该高压

网友:
大尺寸的显示器 有的通用电源板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