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求助华硕X61S笔记本.版号F50SL.内屏无显外屏正常

楼主(2013-06-15):
前几天求助过、华硕X61S笔记本.版号F50SL.内屏无显,内屏是16寸的、另接一14屏。正常显示。怀疑是屏的问题。发屏回来还是不亮。可是用14的屏一点就亮。后发屏线来了故障一样。郁闷了。要说是屏线和屏的问题、可为什么点其它的屏没事。高手給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补充:换原屏无LCD_CDD_EN 3.3V。是直接进显卡。,纳闷了。EN信号为什么换屏就有?而原屏就没有。请问:是什么信号給显卡让它开启EN信号?高手支招。。。感谢各位

网友:
如果主板上屏接口处屏的供电电压和屏开启电压都正常的话,我的建议是重新刷下bios试一下,为什么要刷bios我没有具体的理论推理,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
原16寸屏接上无屏供电。换一其它的14的屏、供电就出来了、原屏换过同型号的及屏线、不行。刚刚刷了bIOS。故障一样、

网友:
手里有图纸吗?我没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