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2241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维修,线跟电脑没问题

楼主(2013-06-15):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ML-2241的激打,用户反应电脑上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然后我接上自己的本本,也同样故障(试了好几个口、打印线换过了),拆机跑线,两个数据线都是各经过一个电阻到主芯片的,然后我测了一下两个电阻,一个是21千欧,一个是10千欧,觉得有点大,我在废板上拆了两个200欧的电阻直接给换上,上电后,笔记本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但是我接到台式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了,只不过我原来没在台式机上试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两个电阻本来是多大的?

网友A:
USB打印接口感觉都类似,随便找个报废的打印机信号板 拆2个 电阻换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打印接口感觉都类似,随便找个报废的打印机信号板 拆2个 电阻换上。

我在废主板上拆了两个200欧的电阻装上了,我的笔记本不认,但别的电脑上可以识别出来,而且能正常使用,但我不知道时间用长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咱保证不得啊!他的机器能用就好啊。坏了再修吧。

网友B:
电阻是贴片的吧,如果没有烧坏的话应该能读出阻值啊,从电路原理上来讲,信号线处的电阻要不是上拉电阻或是下拉电阻,电阻较大,但大小精度要求不高,要不就是过流保护电阻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贴片的吧,如果没有烧坏的话应该能读出阻值啊,从电路原理上来讲,信号线处的电阻要不是上拉电阻或是 ...

贴片的,是有数值呀,很大,原来一个21千欧,一个10千欧,,但不能识别USB,我随便给换成了两个200欧的电阻,在电脑上试了打印机可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电阻的数值是用表量出来的,还是贴片电阻的印刷的数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电阻的数值是用表量出来的,还是贴片电阻的印刷的数值啊。

万用表量出来的,贴片上我眼睛看看好像没有标,0402的电阻

网友:
如果电阻标的是0402说明阻值为4k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