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问题!求解

楼主(2013-06-15):
我接到两个三星的本本,都是一玩游戏就温度高,待机时没事,才50度CPU。一玩游戏就上90了,加上辅助散热器也不是太明显,在淘宝上看了个抽风式的散热器,130不知道怎么样,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待机正常的玩游戏就高的,除了换散热器,会不会有其它部分的问题,比如热敏电阻坏了,或者是温度芯片之类的?

网友:
就是这种的

网友:
显卡核心要和散热片紧密接触,如有软垫则去掉换铜片。温度还高的话就换显卡。你那种外置散热片没多大作用。

网友:
可以考虑水冷,不过价钱过,安装不方便,效果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