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无法开机,屏幕没反应,求救

楼主(2013-06-15):
本人的本本是Thinkpad X200,集成显卡。按开机键没反应,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没反应。我把BIOS电池拔了过一会再放上去,指示灯全闪一会,然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屏幕还是没反应。再把电源拔了按开机键,屏幕还是没反应,还是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内存拔了的话会响6声报警,整个操作过程中屏幕都没反应,换了高压板了的。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本本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就好

网友A:
放电也可以好,最好是刷个BIOS  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也可以好,最好是刷个BIOS  通病

十分感谢,请教下大侠,不开机怎么刷BIOS?哪里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请教下大侠,不开机怎么刷BIOS?哪里有BIOS

BIOS都找不到那就无语了 在说了刷BIOS还要编程器  你也没有吧,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