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6535S!

楼主(2013-06-15):
上次发过帖 因为pc卡槽下的绝缘纸没贴(上家以前修过AMD的北桥),你只要轻轻拍一下就掉电 不动它一切正常 后来我发现后贴上高温胶带解决了  本以为钱就这样赚了   客户拿走的第二天又拿过来了 发现开机无显示   裸板上电  到1.22  反复条到1.02  拔内存 还是老样子 看来没过内存  测l1039  vcc-core-nb 电压0.89v

测l1024 vcc-core 0.96v

测L1027 vcc-core-vdd1 0.91v
PCI-E 时钟有  复位3.3v(偶尔跳到1.3几v)

因为是以前修过AMD的北桥 AMD北桥容易坏  因为现在没有BGA  没有桥   不好修  哪位高手说说还有哪种可能是坏的   bios有可能吧?不过没编程器  新开的店  BGA还在路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com.cn迅维网_6535s PP_Pre-SI2_20080215.pdf

网友:
没人吗!!有点急

网友:
这个板子循环跳通常是北桥的问题。可以用风枪 风速4 温度250 10秒钟,看看效果

网友:
时钟正常  不停的复位  导致电流1.0几到1.2几跳    这情况供电正常了吧  不过VCC_CORE_NB和cpu的供电会不会低了点吧!

网友:
虚焊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