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之铁壳MOS管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15):
前几天收到一台联想B460机器,故障为触发电流0.7-0.89左右跳变,因为B460BIOS容易出问题所以先刷它,刷完电流一样,故逐一查电压了,第一眼就看见这铁壳的MOS管,感觉就是这里了,测电感没电压,不知道那个就全吹下来看看,吹下就来惊喜了,嘿嘿

其中一个管子的脚碳化了。没买过这样的管子只好来改吧,马上上论坛找高手们的替换方法,马上动手,先回装3个管子并清洗焊盘。

找个4386换上去。

通电按开机,我勒个去还是不行,具体电流多少忘记了,我想肯定电源管理也跟着坏了,换吧,找个62882换上去 ,嘿嘿,电流
刷刷的上去亮机。

平时都没怎么发东西,自己技术水平不高,请多多指正。
谢谢观赏!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现象,和这个差不多,小铁皮MOS管6721,在淘宝上买了几个换了,驱动芯片ncp5911也换了才好!这块板好像没有驱动芯片,直接驱动的吧,只要客户没意见这样改好啦!

网友:
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
这东西爱坏,有时候藏在底下不容易发觉,我发这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参考,当然这问题都可以通过测量发现,我手里已经做过3-4台了到目前还未返修,当然拷机的时候已经摸过温度都正常才交机的。

网友:
铁皮容易烧啊  B460 B470 都特垃圾

恩!!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isl62882是核心供电芯片把

网友:
看起来是有点不好看。不过只要客户不是现场也就没事。

网友:
多些这些机器才好,哈哈

网友:
这个板修了很多个了,这个mos 直接顶着19V的电压。温度还特别高,有一个直接19V对地短路把板子都烧通了

网友:
怎么知道哪些管子可以通用?

网友A:
楼主说的4386是不是普通的N管?你是不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没有吹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4386是不是普通的N管?你是不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没有吹坏吗?

4386 FS30SM-6三菱  HS PSW  MOS  N  300  30  250  4-250
是N管,当初我只是随便拆了一个上管来试,没想到用的比较稳定,所以把我自己用的型号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换上去温度异常就要检查电源芯片或其他了,起码我换完之后开机手摸不烫。

网友:
上次有一个我换过了 装cpu就大短路  后来客户急就退机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第一眼就看见这铁壳的MOS管,感觉就是这里了,测电感没电压        故障为触发电流0.7-0.89左右跳变       电流已经在0.7—0.89跳变 怎么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不明白    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就看见这铁壳的MOS管,感觉就是这里了,测电感没电压        故障为触发电流0.7-0.89左右跳变        ...

是啊,我第一次感觉应该是到内存了,可是电流在不规律跳变,好像就差一点点的就上1点多A的感觉,所以先软后硬喽。软的不行就上基地参考大家的经验了,以前都是直接大电流什么的,明显可以看出来,直接换了铁壳管,因为这台机表面没看出问题,拆开才看见管脚碳化的情况,所以才发上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至于技术方面我还不够,不能很专业的回答你,呵呵,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共同进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第一次感觉应该是到内存了,可是电流在不规律跳变,好像就差一点点的就上1点多A的感觉,所以先软 ...

共同进步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管子订一个要3.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