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掉电

楼主(2013-06-15):
几天前接了1台联想G450 送来的时候客户说 开机用一会掉电。 拆机一看风口堵了。以为小问题 ,清灰就OK了 。给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 清理 拷机没问题 通知客户取机。第2天客户又把机器送了还是老问题 这回拷机也是用10分钟就掉电 看电影玩游戏掉的更快 摸摸散热片也不烫 显卡重植也不行  哪位高手帮忙支个招 谢谢

网友:
楼主 这款机器散热铜管  爱坏  为什么上来就弄显卡呢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不挑简单的弄呢?

网友:
散热片不烫 不就说明散热片出问题了吗,,,,,

网友:
看看散热片是不是一端热,一端不热,有可能散热模组坏。

网友:
明显是散热器的问题可能性大啦

网友:
散热片出问题了

网友:
那个散热片的拐角处特别容易坏,而且稍微有点变形就有芯片会压不到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恩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检查散热附近

网友:
换个一个这个机器的散热器。  爱坏

网友:
求解决,求答案。支持   。。。。。

网友:
通病,散热铜管的问题!

网友:
吹的是凉风还是热风。。。。。凉风散热管坏

网友:
我和楼主的是一样的问题。我换了散热片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搞笑啊 显卡重置搞不亮就搞笑了。。散热管怎么能不热呢?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也得先测下温度吧  楼主干吗就直接干显卡呢   散热器也有坏的

网友:
另外看一下,散热片是不是与显卡和U完全的贴紧了

网友:
我感觉掉电的问题最难修。。。

网友:
楼主  从简单的入手呀。

网友:
我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结果散热片换了两块还是一样.不定时的掉.散热各方面都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着散热管也不烫啊
正是因为他不导热 散不出热量才说他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着散热管也不烫啊
这个我遇到好多都是散热组坏的 就是因为他不烫不导热 才说他有问题呀

网友:
有没有测温度呀?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G450五六分钟掉电

网友:
散热块的问题!

网友:
有时刚开机显示就掉电了,有时能进系统玩一会了,散热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把散热管风扇换了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