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这样的灯管管修吗

楼主(2013-06-15):
有几个灯不亮,官修吗

网友:
LED灯条设计 都是按照 几串 几并这样的弄的.. 这种情况是有一颗灯死掉.或者那一串的负极供电有问题..死灯的话.就把最后一串 最后的那一颗灯移过去吧..如果是断线的话.就飞线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 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

网友:
可以的  有修过

网友:
图看起来简单。不过LED到手一般就个电源坏。还没修到这种。

网友:
上次修个LED的是驱动板问题顾客等的急还没来得及看升压电路,学习下先,备用

网友:
可以的,灯条插座虚焊了,我 有修过。

网友:
还没修过了解下

网友:
上面那个图不错,一目了然,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师们啊,自己也顶下

网友:
可以修   上面都是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