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亮机来回返修求助

楼主(2013-06-15):
机器型号:联想G455
接机故障:通电不显示
故障检测:波形跳变正常,屏幕不显示
故障解决:刷BIOS故障解决
残留故障:目前每隔一星期左右就会恢复原来故障,重新刷BIOS后又能显示。现在都返修4次了。中间弟2次返修的时候发现BIOS芯片损坏。更换后还是返修,实在没办法了。修好后测量BIOS芯片电压,各脚都没超过3.3V的,排除电压过高引起BIOS芯片损坏。现在机器又在我手里了,无语。求助都什么原因引起老怀BIOS程序

网友:
维修中 碰到联想主板 BIOS的损坏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A:
有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你把bios读取出来看一下和你刷的一不一样。如果一样就不是它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你bios芯片旁边可能有桥或其他芯片,在取bios时正好加热了它。所以能亮了。

网友:
恩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BIOS么有坏那么快的

网友:
4楼说的没错,可以从这边考虑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你把bios读取出来看一下和你刷的一不一样。如果一样就不是它的问题。 我个人估计,你 ...

返修第二次的时候我也有这方面考虑,然后我没用热风枪,单用烙铁吧BIOS芯片取下来的。现在问题依旧。
很狗血的

网友:
硬盘里有病毒,只要一运行带病毒的文件,BIOS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