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跑的飞快,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5):
客户一台七喜主机.老是会开机用一会死机.北桥温高.怀疑是主板病.所以换了个主板:梅捷SY-A78M3-GR,这个主板支持AM2 AM2+ AM3  有两条DDR三代内存条插槽和一个DDR2代插槽,
客户的CPU是AMD 4400+  内存是:2G 800,
客户回家后用一天死机再开机黑屏.拿来压了下CPU风扇好了.可开机一小会又会死机.把CPU加高了之后压开机一切正常.
客户拿 回去用.半个小时后时间开始跑的飞快,网卡也是禁止启动.时间跑的一分跟一秒一样.飞快.就是不能用.我把自已机子上的CPU AMD4000+换也上去也会出现时间跑的飞快.他的CPU装正常的机子上点不亮.不知道各位有遇到过没有.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新主板.如果是主板病的话我就返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主板问题  晶振  南桥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时间跑慢的没遇到时间跑快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呵呵

网友:
实时钟电路故障

网友:
主板问题,新主板就去保修吧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 不过 四楼的师傅说是南桥 和晶振   下次遇到就试试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病。果断返厂了。必竟在保。要是不在保就打算换晶振试下。

网友:
时间跑的快到没见过呢

网友:
你着客户脾气蛮好的,烧高香啊

网友:
换了一块新主板,怎么还是快呀!

网友:
-那个晶振10块钱收来我研究下!我喜欢时间快1.5倍-2倍的晶振,只要不打枪战游戏,玩其他游戏,比开挂还方便,还不会被封号。挂游戏效果杠杠的

网友:
晶振32.768坏了

网友:
没过保修 就返厂 过啦保修 先干晶振试试 估计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建议你用个好点的电源,肯定不会出现死机

网友:
电源用的是七喜的品牌机电源。最新消息:后来主板返厂回来换了个新板装上去。可以用一切正常。过了有几天。电脑死机后重启打不开了。压了压CPU可以开机了。过几天又会。他的CPU装到其它主板上有的开机有的不开机。我想可能CPU也有问题。还没有换。换过了之后再和同志们说声

网友:
有频率高的晶振么?
可以代替外挂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应该是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