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长城5V SB只有1.76V

楼主(2013-06-15):
手里有块长城电源,绿线只有1.76V,紫线更少,只有1.34V。新手,该查哪里呢?求指点。
长城
电源

网友:
查辅助电源,,,

网友:
更换待机电路的电容,如果故障仍旧就查光耦和相连的三极管( C1815或C945 )、TL431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查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电压低一些,辅助电源问题

网友:
好,今天没事了。查一下辅助电路。

网友:
这个修好了,看了下电容基本都不错,电容表上了下,差不多,光耦和431挺好换,也不贵,直接先换了这俩,它就好了。
谢谢各位指点,这下有信心修剩下的那几十块儿了。杂牌一律扔掉,看着长城,多彩,台达,金河田,航嘉,鑫谷等这些挺沉的电源浪费,还是不忍,修修吧。
同意楼主:
0.0
雷动九天
同意楼主:
多看帖子,肯动手多想一些办法,其实发现电源也不是很难(找不元件的除外)

网友:
恭喜恭喜,电源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