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5黑屏维修一列,改高压条的朋友注意了。顺便看看现在液晶屏的做工

楼主(2013-06-15):
同行没有修好发过来维修的,同行说换通用高压条后5天返修,发现通用高压条已经烧坏了。拿过来用通用高压条测试灯管亮度正常,用原装板3秒后黑屏,原装板接其它屏又正常。用排除法,用原装板接原来屏幕的一条灯管同时接其它新灯管一条测试,结果是上面灯管电路问题。拆出屏幕发现灯管线烧黑 老化,剪掉烧黑老化的部分 再接上灯管。一切正常。说明不是灯管问题 也不是高压板问题,是灯管线烧黑 老化了。换通用高压条的同行注意了,别动不动就改通用高压条,维修靠口碑和技术。老是返修 自己想想收费再便宜也没有人敢给你修了。

下面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屏上的排线只有3条,是19宽屏1440*900的,以前的屏幕19宽屏最少都4-5条排线的。灯管架子是塑料做的。以前的是铁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学习了,还有一款飞利浦的也是,烧焦了就亮一下就黑屏了

网友:
现在的液晶做工只有这个水平了.能正常用就行了.毕竟现在价格这么便宜了.

网友:
LG的屏..排线3条.只能说技术进步...

网友:
不是吧,你运气好啊,我碰到的都是四个灯管的,而且没见过那种灯管用塑料的,都是用铁的,你说的这种我也发现了,呵呵,led的显示屏我感觉比灯管的还好搞

网友:
这工作主要一个就是细心和耐心。

网友:
灯管的问题,可以通过,正面的白底背光,,,外加单条灯管测试电流多少的方法来区分!

网友:
灯管的焊接不牢,接触不好后打火发热,烧焦管座,烧断线后就保护停机。维修时可重新焊接牢固,但最好换根新灯管及新管座。

网友:
价格便宜,东西质量也差了

网友:
楼主说的确实是,维修切忌急躁,不要扩大故障,我准备一套19板子专门点灯管用的

网友(点评):
以前一块屏上千多两千多的时候,你提那屏,看看有多重,现在的屏又有多重?不偷工减料,工厂还能活吗?

网友(点评):
以前搞维修,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学出来的,现在的维修,就直接一步到位了,什么都是直接换板,哪还管什么电子基础之类的。

网友:
一台直流电源+灯管测试板用来测试灯管,另外2条带架子的灯管专门测试原产的高压板,这些东西会让你省很多时间来找到故障要点。
千万别用通用的高压条来试灯管,很多通用高压条都是没有保护设计的,灯管开路或者接触不良通用高压条都照工作不误但隐患并不表示解决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灯管。看来以后用排除法,还要加上灯管烧焦检测。 以前从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以后也用个二合一板子试灯管吧,上次烧掉一个高压条。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压问题,我都用可调电源加灯管测试仪点下看下电流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就换掉或者不接了。见过灯光打火。通用高压板没有保护发热把后壳烧一个洞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早就能发现。。。我指的是不是灯管坏了,初级判断

网友:
傻你呀 明显问题  钱都不赚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东西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排线只有3条,是19宽屏1440*900的,以前的屏幕19宽屏最少都4-5条排线的。灯管架子是塑料做的。以前的 ...

修东西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确定是高压问题 还是灯管问题时最好找别的灯管接上试试不是更简单吗?也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了

网友:
专业维修的 怎么会盲目改高压呢
必然单根灯管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