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奇怪的问题USB在dos可以使用,在PE也可以使用,进系统里就不能使用,

楼主(2013-06-15):
   郁闷的问题啊,USB在DOS下可以使用,在bios里可以找到, 在PE系统里可以使用, 就是在系统里不可以使用,在系统里没点反应,USB鼠标,U盘 都没有任何反应,测试电压都正常。。。。。。。。。。
有一个USB是人为插坏的,我把那个插坏的USB接口卸下来了,

系统都试过了 XP     WIN7 都装了五个系统了, 驱动也是官网下的 。
求 助 中 。。。。。。。。。。。。。。。

网友:
坐等求助。。。。。

网友:
Pe 下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win7   xp   都装了,试过了, 有一个USB接口是他自己插坏了的,

网友(点评):
坏的usb换好了再试一试

网友:
bios里有设置没?

网友:
以前倒是碰到过T61的同样问题, 结果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典型的驱动问题,到官网上下个去

网友:
问题比较少见等答案

网友:
BIOS的设置问题,USB接口在BIOS里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你换另一种模式试试哇

网友:
台机中遇到过,不是系统问题。太便宜没修。期待有经验的解答。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也碰到过 直接换南桥就OK 客户用1年多也没事

网友:
感觉还是BIOS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A:
是不是BIOS 设置问题啊 恢复出场设置过没有 ? 如果 排除软件问题 直接杀南桥你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 设置问题啊 恢复出场设置过没有 ? 如果 排除软件问题 直接杀南桥你懂?

BIOS 都设置了, 也恢复出厂设置了,软件能解决的都解决了,  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考虑南桥部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时认到时认不到。结果把南桥给干了。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十几张USB不能用的,有的小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三张主板,按键盘键盘灯反应的很慢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遇见过,一般pe行的话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遇到过跟两个数据线相连 二极管损坏的。  可以拆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问题呢,

网友B:
系统、BIOS设置。这些没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板子是一个USB有问题还是全部USB都有问题呢。打下USB数据线阻值。把摄像头的线拔了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BIOS设置。这些没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板子是一个USB有问题还是全部USB都有问题呢。打下USB数据线阻值 ...

USB 都不能使用,   进PE 可以使用, 没进系统都可以使用, 进系统就不能使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都不能使用,   进PE 可以使用, 没进系统都可以使用, 进系统就不能使用 。

不接屏,只接外接试下,有些摄像头有问题时也会影响UBS设备有异常的,还会影响屏暗呢。进系统后接上USB设备USB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呢,可以把USB供电上的滤波电容都拆了试下,不行就换了USB供电的管子。最后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