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金河田电源求指教

楼主(2013-06-15):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电源只要接硬盘,硬盘读盘时,电源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如果把硬盘拔了或者不读盘时,一切完好,请问一般是什么元件引起的,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驱动不平衡引致,检查推动三极管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查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

网友:
带负载有叫声,重点查信号驱动及大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电源负载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是这种情况,放了好久还没有修好。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变小了,建议查下电流采样和功率管的驱动信号,有条件的话直接用示波器测下功率管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