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800GT显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3-06-15):
前天的ATI无软件测,放下不折腾了。今天在折腾张9800GT,大花,测得显存无供电,供电IC是NX2124,换了个9214上去后还是没电出,但用万能表一点IC7脚就出电了,还能正常显示了,但重启又不会了,又得点一下7脚(开机通电后点的)。最后找到一个一样的NX2124换上去,一开机就有了供电,问题是不亮了,有了供电反而不亮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有显存短路?但电压没被拉低。也没那个显存发热。

还有一张七彩虹的9800GT花屏的,用在论坛买的测试软件测了显存,测得A区两个坏了,换了两次还是这两个显存出错,核心加焊过,这个显存的供电也正常,是那里的问题?是核心坏了?还有张9600也是这情况,换多少显存都不行。  求见过这问题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很奇怪是不是?显卡维修就是这样,并不是加焊、植球、换零件就都能搞定的。会碰到很多蹊跷的事情。要想彻底弄明白原因,只有通过做实验、和正确的检测结果来分析判断。卡在你的手上,别人做不了这些,只能是大致的猜测而已。更何况你说的很不明了。
譬如第一个卡,用9214点亮,花不花?换2114有电压,电压是多少?显存短路与否,测供电输出阻值就能知道,举手之劳,何需来问?供电正常而不亮,可能性就太多了,尤其是用G92的核心,比其它的还要多一些。
再譬如第二个卡,换多个显存仍旧不解决问题。那就要加以分析啦。首先你换的显存是否合适?工艺如何?就算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么就动动脑子啦,难道花屏故障只有核心脱焊和显存损坏两种可能吗?显然不是,花屏的可能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既然拆了显存,自然就应该仔细测量啊,测量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还是那句话,分析判断的依据是测量的结果,对于复杂一些的故障,知道怎么测量。测量什么,就比较容易找到故障的原因--------如果你不指望完全凭运气来做维修的话。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