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一个小时内掉电!

楼主(2013-06-15):
前两天有个进水机器拿过来,进水处理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报网卡错误风扇狂转,换了n个bios程序之后正常了,拿着不到一个星期说用着用着掉电,温控芯片也取得了,开机不到1个小时就会掉电,进PE也是一样,想不到哪的问题了/。。。。有没有谁遇到过的

网友:
你试一下不进系统只进BIOS里面掉不???

网友:
铜管有没有问题!这机子铜管很容易坏

网友:
查看下掉电时候温度高不高  确定是温度高造成的掉电还是信号上面的原因,

网友:
E40的散热架上铜管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温度?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