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能开机,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

楼主(2013-06-15):
主板:YESTON G41T V1.1
南桥:NH82801GB
IO:W83627DHG-P
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不能正常关机
待机测IO:67PIN 3.3V,68PIN 3.3V,72PIN 5V,73PIN 3.3V,短接开机键,67PIN 68PIN有跳变,73PIN一直都是3.3V不变,72PIN被拉低正常开机。再次短接开机键,67PIN 68PIN 有跳变,73PIN还是不变,72PIN无法返回3.3V。请教各位前辈,73PIN一直都是3.3V正常吗?是不是也要跳变才行,看W83627的引脚说明,73PIN是SLP_S3

网友:
要关机:必须要72脚绿线拉高,73脚slp-s3为低电平。长按开关键,如果67脚rsmrst有跳变,但73脚没跳变,有可能是SB有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先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南桥和IO 出问题了吗

网友:
果断换掉io

网友:
72脚是绿线连接IO的引脚。IO与南桥那个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73脚是由BAT上位3.3V吧,它要跳变是IO拉低它还是南桥拉低它

网友:
杀桥吧   这种 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先看看BIOS里的设置,不然就是IO或者是桥问题!

网友:
先看看CPU与南桥的通讯情况!APIC

网友:
73脚要有跳变,由低/高电平到持续高电平,72脚为高电平到持续低电平!

网友:
APIC 能否具体说下吗

网友:
APIC是不是桥附近的一颗电源IC?

网友:
CPU供电没出,跟这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