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二修联想G450独显

楼主(2013-06-15):
拿到机器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3.拆机找到待机芯片PU401 isl6237.测大电感,无待机5v,3v输出。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3.3v  100多,5v只有20.恩?有短路。撬开5v电感后极20.看来是后极有短路。开始测后极相关电路,有个usb控制器U53被人拆掉了。看来上家也发现短路了。麻烦了涉及的地方太多了。量了一会,也不找到短路点,拿着板子发呆,一个8脚芯片出现在眼中颜色也点补对啊,都发黄了。U50,看图纸,usb控制器,哈哈,这个乐啊,拆。果然不短了。5v短路看来以后要先从USB入手啊,常用嘛!会不会故障率高一点。通电测试,还是没待机。测6237工作条件。6脚vin 19v。其他都没电压。6237被人动过。
仔细看,焊工很一般。手头又没芯片(新手)。拆了重焊清理下焊盘,一碰,6脚居然断了。补线吧,焊了好多遍,我焊工也不好,呵呵。通电测试,还是没有待机,这回测isl6237工作条件。6脚VIN 19V .3脚VCC 5v,7脚LDO 5v 1脚REF 2v。32脚REFIN2
5v。14EN1 5v,27脚EN2  2V,此脚由REF提供。这些条件都满足了,看来芯片基本没问题的,看看外围小原件吧,看到一个个头很大的电阻,应该是换过的,比原来个头大,一端有5V ,一段0v。是个0欧电阻,反复测了几次,确定没焊好,找了一个小个头的换上,通电,电流0.03了,看来待机出来了,测了一下果然有待机了。高兴,呵呵。(修好之后,我回头量了一下这个电阻,与ISL6237  17脚boot1 相连,电压是10v,而不是刚开始测得5v。查论坛得知是自举升压脚,是通过PHASE1脚产生的方波通过电容充电叠加在此脚本身的5v上边,然后得到电压,顺便问一下此脚的作用是提高上下管的驱动能力吗?)。

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升了到0.6A就不动了。看来还有问题。测个电压。发现电感PL无电压,测对地阻值只有10几。翘起电感一段
发现是前级短路。拆下来下管测,坏了,找了个好的换上还是没电压。再仔细测一遍发现GS极完全短路(本人总范这毛病,一般只测DS极,以后要注意了)控制芯片坏了吧,看图纸控制芯片是PU501 TPS51117.找了半天,从废板上拆了一个焊好,通电。电流0.8,1.几,0.9反复几次,接显示器,亮机。修复。

没什么技术含量,勿笑。

网友:
去基地补一下基础把

网友A:
你谦虚把?新手?看我连入门都谈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是5V电压控制芯片吗

tps51117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谦虚把?新手?看我连入门都谈不上啊!

我在论坛混了好多年。没认真学。所以是新手。现在不学笔记本不行了。就他还有点利润,共同努力吧

网友:
不错了哥子  我还在学理论 华硕过了  就是IBM过不了.. 听说IBM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虽然有点兜圈子 但最后修好就行了  总结经验  。

网友:
自学的已经不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5V控制自举升压芯片吗

兄弟,你也跟我 一样系统的学习下吧,1.5v是桥供电

网友:
这个说得细说,不错啊,这都中等高手了,还新手啊。。

网友:
哈哈,共同学习中 我也只是学了点初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