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问题哈

楼主(2013-06-15):
因为本人没读过书  一些书面上的东西和名词我也没能看懂  所以 就只有麻烦  有耐心的大师来为小弟解说一下   先在此谢谢大师们啦     小弟刚刚在91修看到一篇大师写的一些维修经验  想请问各位大师以下问题  供电 具体是要怎么查   南桥供电  北桥供电    我知道CPU供电是用数字表测CPU那些MOS管  上管12V   下管1.几V或其他   内存也是这样    有个师傅跟我说   现有内存供电  然后才有VTT  我知道VTT在北桥附近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VTT是干嘛用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大师们  南北桥供电具体要怎么查  数字表点哪里
第二个门电路    那个大师写的经验   门电路(VCC)???  门电路 就是VCC吗?   那这个VCC是做什么用的呢  好像电源IC里都有这个VCC
第三就是XY (两端电压)  这个又是什么呢
第四就是  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的供电要怎么查    另外 就是复位了   因为有时候我碰到不复位的板   有时候没有诊断卡   我还能摸索摸索    就先问大师们这几个问题吧  其他不懂的   等这些学好后再慢慢咨询     谢谢大师们啦

网友:
你这个基础,想入这个门,是在是太深了

网友:
嘻嘻  我知道没文化真可怕   可是我有信心学的呀     所以就只能在这里请教大师了

网友A:
这个基础实是差的有点多啊,建议去书店买本数字电路先看起来,有些简单的问题上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础实是差的有点多啊,建议去书店买本数字电路先看起来,有些简单的问题上百度

谢谢这位大师     其实我有书了   就是看不下去   是我太笨了    看书总看不明白    要是能跟之前学维护一样   老板解说 就能快一些    那时候 老板跟我讲两次我就明白了   看书我就睡觉     嘻嘻
这些问题是不是对我来说很难掌握???

网友B:
去基地培训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基地培训一下吧

唉   怎么又是这个回答呀   大师  有没有别的啊

网友A:
找个好点的师傅跟一下,特别是理论扎实点的,经验型的不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点的师傅跟一下,特别是理论扎实点的,经验型的不太适合你

   谢谢这位大师的建议  只是 在我们这边真的没几个在做维修的  或者应该说  在我们这边 没有很精通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