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装显卡电脑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6-15):
有一块主板不带集成显卡的,是服务器。发现没有安装显卡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开机的时候安装上独立显卡,点亮后拔掉独立显卡的?
显卡

网友:
等 高手解决

网友:
。。。。。。。工作和显示我认为是两个概念

网友:
没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如果主板不集成显卡的话,开机自检会过不了的。我在想那块主板不接独立显卡能正常工作吗?
反正我也不懂,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下吗?

网友A:
没有显卡是不能工作的,,
必须在装有显卡,,,
不然开机也检不过..

网友:
有些板是这样的 不需要显卡就能运行 有些板一定要先检测到显卡才能启动 很正常啊

网友:
哥们,你太强大了,你也可以不要主板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不可以工作

网友:
还真没见过没有显卡也能工作的电脑。

网友A:
我想是可以的 我遇到过 就是显卡点不亮了 但可以听到硬盘正常 而且还能进入系统 但是看不到 按一下电源 能听到关闭系统的声音

网友:
貌似死机高手在此

网友:
肯定不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