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笔记本的思路?

楼主(2013-06-15):
比如接手一台笔记本应该先检查什么?再检查什么?南北桥及各个器件的正常阻值是多少?正常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A:
检查能否亮机,然后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若不亮机,拆机,根据故障表现判断问题!南北桥阻值还得看具体的机器,是奔四的还是双核的,还是I系列的,都有差别的!慢慢积累经验吧,兄弟!

网友:
恩 对  这个维修就是要经验的,这个不是像玩游戏,没有传统的套路的,多学多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能否亮机,然后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若不亮机,拆机,根据故障表现判断问题!南北桥阻值还得看具体的机 ...

谢谢,我也是才出来,遇到机子都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