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插槽34针断了

楼主(2013-06-15):
问一下ide插槽34针断了,用sata硬盘的话,有影响吗?

网友:
IDE的阵脚坏你用SATA有什么影响呢,你又不是插IDE口!

网友:
完全没影响

网友: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针脚坏了 只要不短路 就没影响!

网友:
有影响  就是IDE不能用了

网友:
没有任何影响,放心用就行了!

网友:
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