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

楼主(2013-06-15):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平板电脑

网友:
安卓版ipad,想刷机什么的比较难找刷机包和型号

网友:
山寨货,国人都是这方面的能手啊

网友:
还修平板啊  而且还是山寨

网友:
看有个内存槽,貌似能安装笔记本的内存上去。

网友:
这个平板的电池非常像IPHONE的电池呢??

网友:
山寨很强大呀

网友:
仿制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悍

网友:
很牛皮,还有内存插槽呢。

网友:
山寨太强大了

网友:
请问谁有这刷机包,因为开机只能显示安卓,不能进系统,要刷个固件,谢谢大家

网友:
一看就是国产额

网友:
有没有下载固件包比较好的网站啊给推荐下啊

网友:
白板机器。对于这种机器一般除了换电池换接口外别的就不修

网友:
还是别搞了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