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辑镜像里面的常用软件

楼主(2013-06-15):
由于维护电脑数量比较多,而且很多时候需要从新安装操作系统。而且很多系统里面带的软件不实用,版本还比较老。
所以想选择一个比较的系统版本,然后把里面的软件更新好了。自己做一个系统,这样去装系统就不用每台电脑都要更新软件和调试。
希望有操作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是来找答案的  啊   呵呵

网友:
网上很多系统封装的教程

网友:
自己封装系统把~     有时间研究别人的系统,自己封装一个不就更方便了,提前安装好软件 更新好补丁,以后装机更方便了

网友:
更新好软件再封闭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做一个软件自动安装包。

网友:
楼主可以去IT天空学习学习

网友(2013-07-18):
同意楼上几位大神的观点,重新封装最方便

网友:
用相应工具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