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 i3 独显 11309-248.4TU05.021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3-06-15):
2013年6月9号晚上一位少妇美女送来一台银灰色的宏基宏基V5-471  i3 独显 笔记本说开不了机子了,接过来把电池拔下,插上可调,待机0.045,按开关不触发,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客户说自己和朋友打麻将,朋友的孩子在那里玩,晚上就开不了机子了,哇色,里面大有玄机,拆开果然,亮晶晶的水还在流,给客户看,有水啊,有的地方还黑黑的,客户看了心都凉了,唉大家都是朋友都不好说了,问我换板子多少钱,我说这个啊,才不久的新机子啊估计也的1500+吧,我跟客户说,我们是修笔记本主板的,能尽力帮客户修好的,叫客户留下修,客户走了之后,用酒精在主板上擦那些腐蚀的地方,还带黑黑的,然后风枪风力开到最大,温度在120,在主板上来回上下的扫了10来分钟,赫赫,开始维修,看待机似乎正常,不过也打了下各大阻止没有异常,3V、 5V都出来了,线性电压也正常,按开关EC的有跳变,南桥的没有跳变电压3.3V查EC的工作条件AC_IN#低电平正常,19脚主供电都正常、时钟和RSMRST没有,这个要EC读取BIOS才有的,然后摸的下EC温度正常,就这样找不到其他理由判断不触发的地方了,后来又摸了摸EC,XXXEC有半边的左上脚温度有点不正常,接下来,把EC取下,看了下NPCE885PA0DX芯片要20来块,就从电脑城拿了一个回来换上,短路,我XX,后来又取下来重新焊接过一样短路,哎呀,找卖芯片的,连理都不理,无语了就从网上定了两个回来发顺风,花了70多块的银子,心里激动啊,换上去,刚插上可调有待机然后马上掉为0了,按开关不触发,心里想会不会BIOS有问题,从论坛下了个BIOS程序刷上去还是一样,慢慢来,然后又分离了个官网的BIOS刷上待机要大一点点但是还是不触发,唉,心里那个去啊,然后又换了个定回来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啊,天啦,怎么办啊,一来一回就这样耽误了3天了,后来又从别的地方定了个芯片回来换上机子修复啦,整整5天的时间,客户来了3次,客户还蛮好说话的,就是卖芯片的把我整惨了,唉,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最后问下各位都是在哪里买芯片的啊

网友A:
修来修去就是EC坏了是吗?楼主怎么就直接怀疑是EC呢,换了几个了最后还是觉得EC坏了?

网友:
同意老三的看法,楼主检查的东西太少,结论下的太早,还是老老实实的从供电 时钟  复位。。。。查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来修去就是EC坏了是吗?楼主怎么就直接怀疑是EC呢,换了几个了最后还是觉得EC坏了?

都查了,只不过昨晚有点忙,没全一一写出来,对不起啦

网友:
LZ咋不拿烤箱 烤会 这样返修会有点高

网友C:
不错RSMRST信号没有,肯定KBC未能正常工作。思路明确。帮你骂一个卖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RSMRST信号没有,肯定KBC未能正常工作。思路明确。帮你骂一个卖芯片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确很伤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查了,只不过昨晚有点忙,没全一一写出来,对不起啦

噢 ,很少见啊,EC话那么多个,现在的芯片确实坑爹啊,我亏了好多假芯片钱了,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 ,很少见啊,EC话那么多个,现在的芯片确实坑爹啊,我亏了好多假芯片钱了,伤不起啊

就是啊,一个芯片好几十,这种芯片怎么能伤的起,来来回回浪费时间

网友:
现在假芯片很多  最后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然后又分离了个官网的BIOS刷上待机要大一点点但是还是不触发         官网的bios分离了能用编程器刷     学了一招    可是我不会分离啊    楼主可以简单说说怎么分离吗?

网友:
同问,怎么分离官网BIOS

网友D:
把 买芯片的淘宝ID发上来  共同封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 买芯片的淘宝ID发上来  共同封杀

这样好吗?  高手些在哪买芯片好啊?

网友E:
楼主的bios是8mb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bios是8mb的吗?

嗯,是8M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8M的BIOS程序

官网下的就是8M的   还用分离?

网友:
rsmrst有的要按开关后才产生

网友F:
楼主有这个图纸么,有的话给小弟一份吧 被这机器搞得都抑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这个图纸么,有的话给小弟一份吧 被这机器搞得都抑郁了

论坛有的,自己找下吧

网友:
最后是EC坏了吗?那RSMRST应该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吧

网友G:
楼主把你的BIOS分享下啊,也不拿出来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你的BIOS分享下啊,也不拿出来共享下

上传不了 8M的

网友(点评):
压缩成几个上传就好了啊,压缩分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不了 8M的

论坛有的,你搜索你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