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有滋滋声,关闭则没有

楼主(2013-06-15):
遇到的问题是上面这样的,当断开驱动板时电压正常,有5V和16V输出,连接驱动板,按下开关后,便有滋滋声发出,应该是电源板发出。此时再测电压5V和16V都会高低高的跳变,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光耦电压都会高低高的跳变,现在不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迷津,我已经换过电源芯片高压升压器,但是故障仍然存在,应该是没修对地方,求指点!

网友:
电源板的高压问题吧

网友:
高压包短路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可能, 一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弱,这种现象一般是滤波电容老化导致,二是负载短路或过载导致,这个量一下负载电阻,或用稳压电源加一下看看电流多大

网友:
先断开16V这路的后级供电,看是否还响,如果不响,就是16V这边有问题。。
一般都是高压部份的,另外加一个高压板就行了。。
如果都不行,就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可能, 一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弱,这种现象一般是滤波电容老化导致,二是负载短路或过载导致,这个量 ...

一般来说电流是多大?为什么它电压不是直接拉低而是成跳变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电流是多大?为什么它电压不是直接拉低而是成跳变形式?

多大电流看电源实际功率,电压拉低的情况也有,这和开关电源设计有关,电源跳变的话无非是维持回路供电不正常,或是负载短路,维持回路有问题也就是是说脉宽雕制芯片供电回路有问题,主要是变压器有一组电源整流后供给脉宽调制芯片的电压没有,芯片靠启动电阻充电工作这就是是典型的气喘现象,这个主要查芯片供电二级管开路,
负载短路导致气喘的现象更好理解,电源输出超过,电流保护值,过流保护动作,等电容电量放完电源又工作又保护造成气喘显现,但有的好点电源设计的话过电流保护后是不会再起动的,至于负载短路拉低电压这个情况很少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说的问题   一个是灯管打响   一个是高压打响    还有可能电源接触不好   看看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一样的屏.是变压器电流过大造成电元件濨场电压不稳定.换变压器和舟边的园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