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5A200V可以用3A150V替换吗

楼主(2013-06-15):
快恢复二极管5A200V可以用3A150V替换吗?

网友:
不可以吧  电流太小

网友:
换上去可能会冒烟的

网友:
耐压值不同,过低,很可能会击穿

网友:
低功率的怎么可能替换得了高功率。

网友:
须根据电路环境判断。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低功率低耐压的不能代替高功率高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