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两小时必挂,各位师傅 求帮忙

楼主(2013-06-16):
笔记本cq42 ,电脑开机两个小时必定关机,断电关机那种的。怪的是时间是两小时整 一分钟都不多不少。
应该不会软件方面的问题 重新分过盘了还是一样。bios是重新刷的 肯定没问题各位师傅帮忙 看看,硬件方面不太精啊 谢谢。

网友:
人工置顶 求帮忙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非机器原配的部件? 比如CPU什么的!

之前碰到过笔记本,用户自己升级了芯片组不支持的CPU,开机30分钟准时断电.

网友:
见过因为发热而关机的,还没有见过这么准时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好准时
估计不是散热之类的问题

网友:
bios 里设定了2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
很有可能是啊,我才发现有芯片组驱动打着感叹号

网友:
解决后,请说说

网友A:
CPU风扇换个试试

网友B:
应该是中毒了,由病毒的代码控制关机,换个系统试试,就算硬件出问题,也不可能那么准,刚刚2小时就关机!

网友:
无解啊 头痛  换主板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换个试试

应该不是吧 我怎么觉得是芯片组问题,但是无从下手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中毒了,由病毒的代码控制关机,换个系统试试,就算硬件出问题,也不可能那么准,刚刚2小时就关机!

应该不是 格盘重装过了

网友:
换个低配置的CPU试试

网友:
主板故障或显卡故障 或其它插卡故障

网友:
2个小时可以自动关机的?新人进来学习。。。

网友:
开眼界了,原来电脑世界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我电脑曾经第个整点都会断网1分钟  很奇怪就跟定时是的

网友:
注意散热

网友:
应该是某些硬件不兼容

网友:
神奇的电脑啊!

网友C:
救命啊 再次人工置顶

网友:
进入PE看看会断电不

网友(2014-02-09):
可能是散热吧,,但散热没有这么准时吧,,怪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既然是芯片组的驱动有惊叹号,那就先装个驱动精灵更新驱动,然后就是注意散热了,笔记本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