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83627DHG-A能用W83627DHG替代吗?

楼主(2013-06-16):
如题,象W83627DHG-A、-P等等,的区别在哪里呢?网上好象只能找到W83627DHG的脚位图,但是找不到其他两种的脚位图
求助

网友:
楼主换了怎么样啊

网友:
一般可代用,我在华硕板试过能代用

网友:
试试吧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华硕专用能替代普通IO吗?

网友:
W83627DHG-A可以代换W83627DHG。但是W83627DHG不能代换W83627DH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