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直黑屏

楼主(2013-06-16):
主机正常运行  显示器的灯也亮  就 是一直黑屏 信号线也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 可能是灯管或者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的确定是主机问题。  还是显示器问题。调换个显示器试试先

网友:
开机的时候如果能出BIOS信息,那就是主机系统出问题了,重新做个系统好了....

网友:
拔掉连接电脑的线就可以判断是主机还是显示器问题了  拔掉后显示器会出现牌子  或显示无信号  没显示的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这 慢慢排除法吧

网友:
可能是VGA线的问题,正好昨天遇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开机能看到BIOS信息,排除显示器问题。检测主机是否有信号输出。。
开机看不到BIOS信息,显示器电源灯亮,可能显示器灯管或灯管供电故障。。

网友:
内存换一根试试

网友:
显示器电源灯亮的是绿灯还是红灯?

网友:
先排除 显示器 还是主板

网友:
可能是灯管或者
高压板

网友:
如果指示灯亮着,就说明信号过来了的,黑屏的话有可能是灯管打火引起高压保护,也有可能是升压线圈有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的bios坏了,用编程器写一个试试!!!

网友(2013-11-05):
一步一步排查  、先换别的显示器试下.如果别的显示器正常、你就可以断定是显示器了 、那就有可能是灯管和板子了

网友:
换台显示器试试就知道了  排除法

网友(2013-12-20):
看下显示器电压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