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滋滋声

楼主(2013-06-16):
不是很响,耳朵靠近就能听见,有时候开机没,有时候响很久就消失了
请问 影响电脑吗 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
后继短路

网友:
很多电源都有啊 有的是啸叫啊

网友:
可能是电感的叫声,我修过一个笔记本就是这样,搞了半天找不到毛病,后来换了一个新电感可以了

网友:
大滤波电容不良。  也响

网友:
快坏了,换把

网友:
应该是磁芯的震动声吧,在磁芯上加的点胶水试试。

网友:
你查看一下 一般都是电容和电感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感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整流滤波的问题 或是电源块子 就3842 或是开关管

网友:
应该快坏了。

网友:
电源上风扇吧

网友:
电容也会响,不会吧,多数是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俗称啸叫,电感发出来的。
上点胶能改善。

网友:
一般是滤波电容不好了,漏电了会有这样的

网友:
有短路!整流之后

网友(2013-07-18):
额,,,我用过的电源好几个都有这毛病,不过听多了就听不见了

网友:
pwm芯片可能有虚焊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
以前有个电源接华擎865就叫,换其他板子都很安静

网友:
变压器或者电感的问题

网友:
声音大不 你确定是电源声音,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好多时候都是电容怀孕了,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郁闷的

网友:
换吧,快完蛋了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好久还木有坏,木有不良反应,俺也猜是风扇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