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磐手EP-8NPAI 开机自检能通过但不能点亮求助

楼主(2013-06-16):
测试卡什么的读测过了一切正常,就是点不亮!刚开始怀怀疑线和显示器换了一不行独立显卡也换了也一样不行~求助,该怎么修?

网友:
加焊北桥,也可先测pci-e槽测试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看一下显示接口是否有问题,测一下1,2,3脚,13,14脚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