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怪现象!发大家看看!

楼主(2013-06-16):
今天遇到一怪现象!发大家看看!

今天接到一主板,内存ddr2 -800  技嘉945gc的主板!
客户说滚动条就卡!心想大热天的桥的问题吧,摸摸很烫!

接机打发客户离去!开始拆机入手检测!查电压都正常!
无奈再换个内存什么的试下,还是不行!
看到板子写的ddr 667 就找了个旧667放上去,结果机子正常了!
再插回原来的客户机的条子,也正常了!

解释不清楚!降频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插口氧化了撒

网友:
很快会返修回来滴……

网友:
BIOS里面内存时序错乱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正常啊,不知道楼主感觉哪里怪啊?

网友A:
你不还667换800的上去一样会好吧。。更换下内存就会自动初始化一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还667换800的上去一样会好吧。。更换下内存就会自动初始化一次的!

初始化那些? 可以软件初始化不

网友:
写BIOS一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