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 15秒关机问题

楼主(2013-06-16):
M3A78主板      开机后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画面显示“系统将在15秒后关机”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在BIOS提示你关机,还是在桌面?如果在BIOS,建议你放电试一下

网友:
就是LOGO过后     检测显示CPU   内存    硬盘那个界面       好像有一行英文是提示USB驱动有误        但是打USB的对地阻值和测量的电压都很正常      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      都一样

网友:
USB电路问题。。查USB供电是否有对地,+ - 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USB供电阻值不对,笔记本我遇到过

网友:
把图片传上来 或把提示关机时的屏幕英文搞上来

网友:
USB电路有问题,论坛有这样的帖子,可以搜一下

网友:
换个io,,不行只有是男桥了

网友:
usb供电跳线没插,  好像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怀疑南桥有问题         但是毕竟是搞维修的       能修好最好       这样的问题我已经遇过一次      也是华硕主板        而且是3代的主板

网友:
主要检查USB供电!!经典的华硕USB过流保护故障!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主要检查USB供电!!经典的华硕USB过流保护故障!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491-1-1.html

网友:
USB跳帽跳错了。把它跳到5V就行了。兄弟很简单的。

网友:
兄弟,这是华硕的通病啊USB过流保护了!论坛上有相关的贴子

网友:
记得以前碰过类似的,也报usb错误,后来是电池没电引起

网友A:
我修了两块这样的了,一般南桥旁的822电阻,或USB过流,不行的话就把USB旁的电阻代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USB过流了

网友:
查一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两块这样的了,一般南桥旁的822电阻,或USB过流,不行的话就把USB旁的电阻代换试试

或许真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真和你说的一样

你式了吗管用不

网友:
这个板子,在南桥晶振左下角那里有一个472排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
ASUS通病,一般都是USB电路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般报错误的话,都是USB电压过流保护的呢。刷BIOS  百分之99解决不要到问题的。   主要找找USB电路的822排组--=

网友:
uSB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