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触发掉电

楼主(2013-06-16):
一台海尔C600的机子现在的故障是触发瞬间掉电  待机0.015  触发到0.08左右马上掉   3V 5V出来了,
待机就有3  5V的。
  现在电压就有3  5V  其他都没有电压  触发的瞬间也没有产生电压  会是缺电压  还是南桥呢  这个机子南桥和显卡都有修过的痕迹
    主板上有2个电感一个组织是4欧左右  在显卡旁边  还有一个是30欧左右 这个是1.8V电压,是正常的吗?
    求!!!!

网友:
查en连接点

网友:
大哥 按时序来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也遇到一个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