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换桥太痛苦了!!

楼主(2013-06-16):
K42JC换桥后温度高断电。风扇长转。听说可以刷bios解决。刷了K42JcF1.216后温度和风扇问题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出来了,有线网卡的驱动上不了。刷回原来的BIOS可以正常用。肯定是BIOS上出的问题。找了几个一样,想想可以是网卡的MAC地址不对,又找了下JMmicro网卡的MAC修改工具没人有。谁有可以解决问题的BIOS我。出钱买一个。QQ:412070191

网友:
有可以硬改MAC地址的也行。

网友:
网卡型号为:JMC251

网友:
在系统里给它指定一个MAC地址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A:
是不是有一个mac地址的rom芯片在网卡附近。他也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个mac地址的rom芯片在网卡附近。他也可以刷。

应该是BIOS里。不是小芯片上的。

网友:
刷mac地址试试看,主板上面都有mac地址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