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电力不足为什么会导致复位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3-06-16):
昨天接到一块华硕M3A78-CM  EV。1.01G主板,上电检测:发现这块板其它供电电压正常(当时大意没量电池电压),惟有PCI15脚复位电压在1.27V-3.36V之间反复跳变,当时认为是南桥有故障导致PCI复位电压不正常,因为之前遇到这类情况,今天来再上电仔细检查发现电池电力不足只有1.32,换上新电池再上电触发,跑码正常,有显示!  我把新的电池拿出来再上电触发也能显示,换回原来的电池,故障依旧。求大侠详解:主板电池电力不足为什么会导致复位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你检查一下 电池旁边的 三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2013-10-01):
华硕的板很多这种毛病,,有些放电就好了~

网友:
5楼说的对,华硕的机器通常会有这种情况,以后多注意一下这个主板BIOS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是华硕主板通病

网友A:
这就是CRT电路电池为CMOS供电防止CMOS 数据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CRT电路电池为CMOS供电防止CMOS 数据丢失

为什么会引起复位电压跳变?

网友(2014-05-16):
注意下就好,别太钻研,呵

网友B:
我也有快了也是的哦但是放电后不跑马哦不复位呀

网友:
有好些主板是这样的,这是维修的第一步哦。

网友C:
RTCRST低电平  会造成不触发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C:
RTCRST低电平  会造成不触发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主板,笔记本主板A8SR,不触发,什么条件都满足了,就是VSUS_ON不产生,     断线,BIOS,都搞过了,电池又有电,就是不触发,我再查查是不是RTC电路有问题,客户反映放家里好久没用过就开不了啦,有进展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快了也是的哦但是放电后不跑马哦不复位呀
...................

网友:
1 开机原理与检修(已加密).pdf

网友(2015-01-10):
这是g31之前的了华硕m系列的,早45年的p5和3年左右的p7无所谓的,要不要cmos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就是时间不对,不影响主板上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