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主板上VID0-VID4是哪些贴片电阻?

楼主(2013-06-16):
怎么找到这些,请具体说
主板

网友:
我也是菜鸟 还没学过这一招 但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想 应该是 找到CPU的电源IC 然后再搞清楚VID0-4的引脚 然后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查???
对不起哈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 因为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