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变慢有几种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16):
求各位帮忙,我感激不禁
原因

网友:
1.时钟变慢 486时代的事.
2.病毒
3.运行程序或驻留程程序过多
4.磁盘长时间没有整理过.
5.安装多个防病毒软件,你查我我查你而耗费大量CPU资源.
6.显卡电容爆浆也会变慢,不过这是短期的,稍后会.........

网友:
稍后会死机的哈哈

网友:
什么都做过了,硬盘也沒有坏道很有可能是硬盘问题。硬盘读取太慢的原因。

网友(2015-11-14):
要想速度快最好装个固态硬盘吧